[求助] STA命令

楼主(2022-05-27):
请教路过大神,本人有几个STA相关命令想请教一下路过大神。
1、我想报出某条path上是否某个point设置了set_false_path,用什么命令?
2、我想报出某条path上是否某个point设置了set_case_analysis,用什么命令?
3、我想报出某条path上某个point的edge是rise还是fall还是二者都有,用什么命令?
感谢路过大神。

网友A:
在PT下man一下你设置的指令(比如set_case_analysis),拉到最后,相关指令中带report的一般都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T下man一下你设置的指令(比如set_case_analysis),拉到最后,相关指令中带report的一般都是你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