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问题

楼主(2022-05-27):
请问在版图里加dummy,需要在schematic里加上吗?

网友:
最好加上,如果不加,需要在LVS时选中某些选项(LVS Options->Gates->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忽略这些dummy器件。
而且,电路和版图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完成,电路设计人员在设计时对于匹配性要求高的器件直接添加dummy,也便于版图设计人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