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延时链的选择逻辑被优化掉

楼主(2022-05-27):
如图中:经过逻辑综合后, alway_comb 的逻辑被完全优化掉了, 只剩下 DLY* 相关的cell, DLY* 类似buffer的功能, 我设置dont_touch了。 但不明白为什么alway_comb块会被完全优化掉。
求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That's correct because DLYN2LBLNX1 is a buffer with delay! that means input==output Synthesis tool does logic
optimization without delay concern! Use set_dont_touch attribute to tell the synthesis tool not to optimize this logic!

网友B:
要把always_comb 变成mux, 然后做dont_touchdont_tou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always_comb 变成mux, 然后做dont_touchdont_touch

您好,您是指要把alway_comb 用mux 的library cell 替换掉,再设置dont_touch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at's correct because DLYN2LBLNX1 is a buffer with delay! that means input==output Synthesis tool d ...

感谢您的帮助,能方便说一下,您这些关于synthesis的知识,是从什么资料上看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是指要把alway_comb 用mux 的library cell 替换掉,再设置dont_touch 吗

是的

楼主:
您好,能帮忙推荐一些介绍synthesis底层逻辑的资料吗

网友:
I learned Digital Design and Synthesis from This forum! Credit goes to eetop!
Got synopsys training material and labs rom here only!

网友:
不行只能把case的always换成stdcell了

网友:
rtl中例化的std_cell是不会被dc优化掉的,不例化的话可以就和楼上说的一样使用dont_touchdont_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