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lable批量加前缀的一个脚本

楼主(2022-05-27):
本人skill小白,使用51,工具版本低,现需要对很多个lable统一加相同的前缀,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A:
label是附加在object上的,所以要看你想处理的是layout object还是schematic objec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el是附加在object上的,所以要看你想处理的是layout object还是schematic object了。 ...

layout的,谢谢

网友A:
写了一个简单的代码,见附件。

507 Bytes, 下载次数: 6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了一个简单的代码,见附件。

大佬帮忙看一下,对选中的lable进行前缀操作,layout选中的label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报任何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帮忙看一下,对选中的lable进行前缀操作,layout选中的label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报任何错 ...

如图,代码中我用了getGetSelSet(),然后在版图中 Ctrl-A选择所有的东西,代码照样还是修改了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