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vcs

楼主(2022-05-27):
1653658980(1).png 为什么我的vcs没有办法使用,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找不到文件的问题,可以先到 VCS 的安装目录下或者 install.log 里搜索是否存在这个文件,不存在可能得重装或是其他”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存在的话试试对照着报错信息里的文件路径,看已有的这个文件路径是否完全符合,不符合就改成一样,符合就修改一下权限之类的,总之就是根据报错信息来进行调整,毕竟这是商业软件,报错信息是使用过程中排查问题很重要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文件的问题,可以先到 VCS 的安装目录下或者 install.log 里搜索是否存在这个文件,不存在可能得重装 ...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