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 lib文件

楼主(2022-05-27):
请问大佬,这里面的leakage power是指反相器工作的静态功耗嘛,18mw不可能这么大吧。

网友:
从哪里看 单位是MW?????

网友:
每個lib檔的單位都不同,要看說明或實際跑才知道,而且一個INV不可能會到mW等級

网友:
你要先去文件开始的地方看单位

网友:
一般上一层有个DOC 的directory 你可以看看 mW 恐怕current density 爆了

网友(2023-12-30):
lib 文件最上面有 cap,current, power 等 u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