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高增益二级运放设计

楼主(2022-05-27):
电路中的第二级运放采用基本共源极放大电路,求解为什么pmos管一直工作在线性区,该如何调整才能使该管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你的VDS 好好分布一下 可以参考新版razavi书的chapter 11 好好看一下; 另外你的电源电压是7v?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开环仿真放大器呢?放大器不是比较器,放大器的增益很大,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连接成负反馈的形式进行各个参数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