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啊啊啊啊

楼主(2022-05-27):
有人用过csmc180的库吗 打阱应该打在哪一层呀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过孔的层次,貌似只剩下一个TO了,请问是这个层吗

网友A:
TB
为什么不先看文档呢?一般都有Mask tooling information和Design rule的文档,里面都有版层的介绍。
还可以直接看Pcell,看看器件结构由哪几层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
为什么不先看文档呢?一般都有Mask tooling information和Design rule的文档,里面都有版层的介绍。
还 ...

谢谢你!因为我还在读大三,对这些文档也不是很熟悉,我去库里找一下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
为什么不先看文档呢?一般都有Mask tooling information和Design rule的文档,里面都有版层的介绍。
还 ...

我刚才去查看了一下design rule文件,貌似他就只有一个TB标注了是N-Well region,请问这是代表着NMOS不需要打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去查看了一下design rule文件,貌似他就只有一个TB标注了是N-Well region,请问这是代表着NMOS不需 ...

是的,N-WELL是PMOS管的衬底
如果要画版图,你需要有工艺和半导体器件物理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N-WELL是PMOS管的衬底
如果要画版图,你需要有工艺和半导体器件物理的基础
...

谢谢啦,我学过这两门课的。
但是我记得之前用别的库打阱都是先选中阱层按R划区域,然后再打过孔联通,csmc这个过孔貌似层次没有阱层。。。有点不理解

网友:
666666已经很不错啦,多看文档,就熟悉了

网友:
建议先对mos的剖面图有一点了解,闷头画版图容易只会画图不懂原理,画出来的效果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