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求助!一个全差分闭环电路,输入输出共模电平不相等

楼主(2022-05-28):
    大佬们。 就是我现在设计的一个全差分运放,输入共模电平要求可以几乎轨对轨大范围变换。但是我输出共模电平在vdd/2。当我把运放接成闭环时,输入,输出共模电平就会不相等,然后我的闭环输出增益就完全不等于我预设的电阻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求大佬指点!

楼主:
就是我看拉扎维书上说过,在输出端加一个对地电流源。这样就可以将他们输入输出共模电位拉开。但是如果我的输入共模电平变化,这个电流应该怎么加呢

网友:
first thing to do is check dcop

网友:
首先看看开环情况下输出共模对不对,然后看看cmfb环路情况,dc对不对,当都ok时候,闭环就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