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ore 利用率多大合适

楼主(2022-05-28):
大家好,请问PR时候,core  utilization多大合适?还有cell utilization多大呢?

网友:
能做越大越好

网友:
理论上越大越好,但由于绕线资源的关系就不好说,越先进的工艺利用率越低

网友A:
先用一个低的去try flow,比如50%,然后再逐渐去压面积,看看最终能做到多少,可以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讨论群

网友(2022-10-09):
12nm,在fp时,最高建议不要超过68%,当然也要取关注Overflow与hotspot。Overflow一般超过2%估计会很难绕通

网友(2024-06-06):
只有0.1%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一个低的去try flow,比如50%,然后再逐渐去压面积,看看最终能做到多少,可以加wx: pr-hao123,拉你进 ...

能不能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