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e启动问题

楼主(2022-05-28):
安装完vcs,使用vcs命令进行编译仿真;
但调用dve时,发现启动不了    用的dve -full64启动
  dve.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hflib.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安装:vcs_2016.06  版本
环境:ubuntu虚拟机

楼主:
修改ld.so.conf 后,错误又变成
dve.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ncurses.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但是libncurses.so.5 是装了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 当时查看 install.log 发现这个文件是装了的, 检查现在的文件也是有的, 不过略有不同的是 install.log 中显示这个文件安装在 linux64 文件夹下, 而现在的文件树中这个文件是在 linux 文件夹下, 我把文件夹名字改一下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