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压降到底多大

楼主(2022-05-28):
请问大家,电压降有没有规定到底不能超过多少?是电源和地加起来不能超过10%吗?

网友A:
一般都是卡10%(和工艺库有关系),是power和ground加起来不能超过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卡10%(和工艺库有关系),是power和ground加起来不能超过10%!

好的谢谢。请问10%是静态还是动态?静态IRDROP与动态分别多大呢

网友:
10%?看封装,wire bond一般都是5%啊,flip chip3%,动态是静态的3~4倍。

网友:
每个工艺都有对应的约束,静态和动态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