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LVS的错误问题

楼主(2022-05-28):
这里的错误是没有正确连接线,但是我检查了好几回这里的线就是这样的。会不会是名称问题?用了下划线?还有那个可能器件错误是啥意思?那个unmatched的电阻意思是我版图里的阻值和原理图的对不上吗?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我把衬底接触打成环了的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观看,我找到原因了,我误以为报错的地方一定有错,刚刚仔细去看了一下错误,发现是别的地方引起的。所以LVS错误得看远点,报错的地方检查后发现没错就去看别的错误。我这次遇到的错误是连错线和打孔打多了把不该连的线连在一起了。

网友:
N0 N2 的gate接反了?

网友:
是这2个管子的gate接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