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线性充电的线性是什么意思?LDO的线性又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2-05-28):
如何体现其线性呢?

网友:
线性稳压器使用在其线性区域内运行的晶体管或 FET,或许是指工作线性区的意思?

网友A:
在线性区域内运行的晶体管或 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性区域内运行的晶体管或 FET

那线性充电的意思呢,也是因为充电管处于线性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