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mping封装对于Die的PAD opening有要求吗?

楼主(2022-05-28):
Bumping封装对于Die的PAD opening有要求吗?需要画成圆形吗?画成正方形行不行啊?请大佬赐教,谢谢!

网友:
有要求的,大小pitch都是有要求的,具体可以直接和工厂确认,前期确认好再设计。

pad一般都是正方形,或者八边形,圆形没见过,一般不这么做

网友:
同意楼上 圆形的pad opening, 这个DRC 得多蛮烦 pitch 以及 pad opening与封装的线(主要是与电流 还有这根线上的RLC )有关 当然封装厂会反馈给你

网友:
有规则要求,但没听说过圆形,大部分长方形;主要是距离和开口宽度的要求,还有CORNER附近一般有额外的规则要求,这个要看具体封装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