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生成版图问题

楼主(2022-05-28):
想问下版图生成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
shift + f 试下

网友:
no constraint group是因为没有关联工艺库,而且默认的视图就是顶层视图,关联工艺库以后要按shift+F才能看见管子内的图层

网友:
库缺少工艺的tf,可以重新attach一下pdk工艺库!

网友A:
缺工艺库 建library的时候没关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工艺库 建library的时候没关联吧

谢了。问题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