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报告

楼主(2022-05-28):
图中左边红色的部分表示版图中这部分的电源在电路中不是AVSS,但是check出来是接到AVSS的,没搞懂

楼主:
整体报告是这样是表示有部分电源是反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体报告是这样是表示有部分电源是反的吗?

楼主:
求助,根据报告显示,电源还没有对上,但其实报告就是一种类型的错误,感觉电源是反的,但是又找不出来哪里是反的

网友A:
是不是存在多个地

网友B:
没有把所有的AVSS用金属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存在多个地

是存在多个地,但是我connect all same nam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存在多个地,但是我connect all same name了

看看lvs结果中的detail描述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把所有的AVSS用金属连上

但是connect all same name了,这个我检查了一遍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存在多个地,但是我connect all same name了

其它的地已经用DNW隔离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