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specture仿真时这种报错怎么处理?

楼主(2022-05-28):
Warning from spectre.
    WARNING (CMI-2666): M85: Parasitic resistor `rs' of the device was smaller than `1.000000e-03'. To prevent possible convergence problem, add a larger global option `Minr' to eliminate the small resistor.
    WARNING (CMI-2666): M85: Parasitic resistor `rd' of the device was smaller than `1.000000e-03'. To prevent possible convergence problem, add a larger global option `Minr' to eliminate the small resistor.
    WARNING (CMI-2666): M71: Parasitic resistor `rs' of the device was smaller than `1.000000e-03'. To prevent possible convergence problem, add a larger global option `Minr' to eliminate the small resistor.
    WARNING (CMI-2666): M71: Parasitic resistor `rd' of the device was smaller than `1.000000e-03'. To prevent possible convergence problem, add a larger global option `Minr' to eliminate the small resistor.
    WARNING (CMI-2666): M70: Parasitic resistor `rs' of the device was smaller than `1.000000e-03'. To prevent possible convergence problem, add a larger global option `Minr' to eliminate the small resistor.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网友(2023-05-23):
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