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顶层

楼主(2022-05-29):
想求一个Verilog顶层互连脚本,自做了Verilog空顶层生成器和例化,技术浅,顶层的脚本没做出来,求前辈们赐教......

网友A:
顶层自动互联,基本不太可能实现,最多是例化各个模块,因为各个模块的端口名字不相同,你根本就不知道端口连接关系,除非你加一个端口映射的文件进去,手动加一个端口映射文件工作量也很大,还要一直维护,还不如在顶层手动连接各个模块呢。

网友:
用emacs verilog mode AUTOTEMPLATE 可根據 regular expression 自動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层自动互联,基本不太可能实现,最多是例化各个模块,因为各个模块的端口名字不相同,你根本就不知道端口 ...

INPUT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