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自己建MENU脚本出错了,请路过的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2022-05-29):
procedure(Mymenu()
let((cv item1 item2 pdmenu)
cv=getCurrentWindow()
item1=hiCreateMenuItem(?name 'item1 ?itemText "A1" ?callback "println(22)")
item2=hiCreateMenuItem(?name 'item2 ?itemText "A2" ?callback "println(33)")
pdmenu1=hiCreatePulldownMenu('pdmenu1 "MyPullDown" list(item1 item2))
hiInsertBannerMenu(cv pdmenu1 hiGetNumMenus(win))
);
);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mask layout 'Mymenu)//好像问题就出这里,这个函数我不太理解
;deRegUserTriggers("layout" nil nil 'MyMenu)
;deRegUserTriggers("layout" nil nil 'MyMenu)

网友:
procedure(Mymenu(a)
let((cv item1 item2 pdmenu)
cv=getCurrentWindow()
item1=hiCreateMenuItem(?name 'item1 ?itemText "A1" ?callback "println(22)")
item2=hiCreateMenuItem(?name 'item2 ?itemText "A2" ?callback "println(33)")
pdmenu=hiCreatePulldownMenu('pdmenu "MyPullDown" list(item1 item2))
hiInsertBannerMenu(cv pdmenu hiGetNumMenus(cv))
));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 nil nil 'Myme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