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对象的复制

楼主(2022-05-29):
求助各位大神 看了两遍了 还是没看明白这个对象的复制是咋回事????
在绿皮书中的8.5对象的复制:class Transaction;

rand bit [31:0] src,dst,data[8];
bit [31:0] crc;

virtual function Transaction copy();
copy=new(); 这里的copy问什么可以直接new? 并没有声明指针啊!这里的copy是否即是函数名也是被扩展的一个类????
copy.src=src;
.
.
.          //这个copy函什么没有返回一个Transaction的类????
endfunction

endclass

网友A:
function的名字是一个隐含的变量,默认的返回变量就是他,不需要声明,你应该是看漏了,绿皮书上应该讲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tion的名字是一个隐含的变量,默认的返回变量就是他,不需要声明,你应该是看漏了,绿皮书上应该讲了这 ...

这是个单纯的函数吗?  我怎么感觉看着很别扭!!!

网友:
参考IEEE的13.4.1,隐含函数名同名变量,所以new个transaction类型没问题,返回值可以赋值给它
还有提醒下如果看的中文版,例8-22翻译错了,tr.src ... 翻译成了copy.s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