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RAM的RET和CSB可以同时拉低拉高吗?

楼主(2022-05-29):
SRAM的RET(retention)和CSB(使能)可以同时拉低拉高吗?我看SRAM的说明里retention到CSB信号的通路是有一个holdtime的,大概5ns的样子,但是我现在RTL里是把retention 和 csb一起拉高拉低的,门仿里没问题(没加时序),但是不知道后仿会不会出问题,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应该可以让后端工程师对这种特殊的时序做约束,然后端会做timingcheck,后仿时可以再验证一次。

网友B:
会出问题的,你先在用的应该是SRAM不带timing的behaviour verilog model,只验证功能,再实际电路中RET从retention出来以后需要一段时间recover才能把CSB使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出问题的,你先在用的应该是SRAM不带timing的behaviour verilog model,只验证功能,再实际电路中RET从re ...

好的好的,感谢,使能我改了,但是关断的话可以同时吗?这个感觉应该没有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让后端工程师对这种特殊的时序做约束,然后端会做timingcheck,后仿时可以再验证一次。 ...

好的,我改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感谢,使能我改了,但是关断的话可以同时吗?这个感觉应该没有多大影响?
...

应该影响不大,但是一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再进入retenti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