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lvs关于GND!的错,急!!

楼主(2022-05-29):
大佬们这到底是啥意思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这个GND!在哪错了。

网友A:
盲猜你原理图里用的是analogLib里的gnd,但版图地线label打的却是VSS,所以匹配不上。label改成gnd!

网友B:
是的,理想gnd 它默认那条线的名字是gnd!,所以版图打label的时候命名要也是gnd!,不然匹配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你原理图里用的是analogLib里的gnd,但版图地线label打的却是VSS,所以匹配不上。label改成gnd!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理想gnd 它默认那条线的名字是gnd!,所以版图打label的时候命名要也是gnd!,不然匹配不上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