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数字相连接遇到的LVS错误

楼主(2022-05-29):
左边是模拟版图自己手画的,右边是数字跑出来的版图,两个分别做了LVS是正确的,但把我们相互连接做LVS却过不了,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这三个LVS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有打pin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打pin嗎?

pin已经打了

网友B:
网表里加数字单元库的device网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表里加数字单元库的device网表了吗?

增加了数字单元库,在单独做数字的lvs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增加了数字单元库,在单独做数字的lvs是可以的

数字单元库是已经添加的,做完ICC布局v2lvs转spice网表会自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