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CMOS跨导线型环AB类输出级的输出摆幅能够到到1mV的损耗吗?

楼主(2022-05-29):
看到一篇硕士论文,里面后仿真结果可以到到1.799V,VDD为1.8V,一般不是说最少要损耗一个Vdsat吗?可以做到1mV这么小吗?谢谢大家

楼主:
是两级运放

楼主:
包括像TI的一款轨到轨输出运算放大器,它的摆幅是比VDD低3mV,这是怎么做到的呀?还是说我这个指标看错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去研究一下CLASS AB输出级的偏置就明白了。

网友:
因为实际工作中,电路并不一定需要全部管子都在饱和区。
比如你现在 是饱和的,仿corner的时候可能就不饱和了。但只要增益达到要求的情况,饱不饱和没那么重要。

网友:
输出的上p下n都会到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研究一下CLASS AB输出级的偏置就明白了。

大神你好,我看的论文采用的是跨导线性环给ab类输出确定电流的方法,但是我不太能和输出只消耗1mV联系上,您能再指点一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研究一下CLASS AB输出级的偏置就明白了。

是否是因为ab类可以有一个管子截止,理论上可以满幅

网友A:
https://picture.iczhiku.com/resource/eetop/sHktaOdWjJqpebMv.pdf
你去看看这个电路,输出端的P和N都是被偏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picture.iczhiku.com/resource/eetop/sHktaOdWjJqpebMv.pdf

你去看看这个电路,输出端的P和N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