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想请教一下大佬们是怎么设计版图的

楼主(2022-05-30):
1、画版图前是得自己打个草稿确定怎么放,走多少线吗?我得知好像有个叫辊棒法的2、我们们在画的时候万一电路后期可能要修改一些参数,那该怎么做好。一般都是确定了原理图再画的但是可能会因为一些时间问题就得同时进行,这样有什么比较好的操作方法吗?
3、还有一些端口什么的有命名要求吗,提取寄生参数啥的
4、画版图的时候可以用金属跨过器件吗?要是不穿过器件的话会耗费好大面积。
5、关于电阻在版图上的放置有什么要求吗,是横着还是竖着或者都行?
6、打孔的时候是一般都要2个以以上吗?

网友A:
说一说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其他大佬指教;1;版图都是由小到大,拿到模块级的东西,可以问问版图负责人,或者top的负责同事,问出pin方向有没有要求。把电路拆分出一些结构,例如提取出差分对,电流镜,
2;对于模拟里面的数字逻辑,面积尽量做小一点。个人认为,数字逻辑的版图,还是很考验版图工程师的能力的,面积小,走线用的线层少,走线也少,就很厉害

金属层是可以跨过器件的,一般在MOS管上面走线是常见的
通孔如果可以多打就多一点,一般模拟版图里面 基本上是最少两个通孔,多个通孔目的是,减少电阻,还有增加可靠性
电阻的摆放方向,建议和电路设计沟通一下,有的设计师无所谓,有的就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说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其他大佬指教;1;版图都是由小到大,拿到模块级的东西,可以 ...

谢谢大佬,我刚接触版图不久,因为参加了个比赛要有版图,然后我们队友都没学过版图都只是设计过前端电路,我就去学版图了。然后因为最后确定原理图确定的比较晚,对版图的很多规则都不太懂,画起来遇到了特别多的问题。面积也很大,电容和电阻这两个无源器件特别特别大,而且电容还无法摆成正方形,甚至当时混进去几个理想gnd我都没发现导致找了特别久才发现问题。我金属线之间的打孔都只打了一个,当时为了节省时间我都是用自动打孔去打了,感觉版图太需要经验和时间了

楼主:
大佬我还想问一下怎么才能证明我画的图跑过了lvs和drc呀,是要生成什么文件吗,gds文件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还想问一下怎么才能证明我画的图跑过了lvs和drc呀,是要生成什么文件吗,gds文件可以吗。
...

看要求吧  截图也是一种证明啊  还有验证会有report报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还想问一下怎么才能证明我画的图跑过了lvs和drc呀,是要生成什么文件吗,gds文件可以吗。
...

lvs 会生成report 文件 ,或者rve 打开的 svdb .db 文件都可以看到lvs 和drc 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刚接触版图不久,因为参加了个比赛要有版图,然后我们队友都没学过版图都只是设计过前端电路 ...

如果电容不涉及到匹配  可以和电路设计沟通一下  把电容拆一拆   例如一个10*10的  可以拆成4个5*5的,这个具体的需要去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容不涉及到匹配  可以和电路设计沟通一下  把电容拆一拆   例如一个10*10的  可以拆成4个5*5的,这 ...

哎我们几个只有我去学了版图,所以问了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主要是我也不太懂里面的好几个电容和电阻之间的差别。有时候为了达到要求的电阻值和电容值,搞得特别大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