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virtuoso 中设置QRC的菜单栏

楼主(2022-05-30):
如题
我用的是 ic617 , ext19

cshrc中设置了QRC_HOME , 但是virtuoso 里面还是没有对应的菜单 ,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网友A:
是不是还要加到 .cdsinit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要加到 .cdsinit里面啊?

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写呢?

那我不会,我只是看到calibre是在这两个文件里都要写,才有的这个想法,具体怎么写我也不知道

网友(2023-07-06):
在PDK里面的doc文件里面应该有parasitic文件,跟着里面pdf的步骤走,应该能弄出来,虽然我没弄出来,好像是因为calibre没有licence

网友:
将quantus目录下下的bin设置为path

网友:
请问PVS QRC怎么配置啊,我的virtuoso软件菜单也不会出现PVS QRC,请问有没有帮助文档有相关说明呢?
IC617适配的EXT版本号是多少?是不是因为版本不匹配,所以集成不到菜单中去?

网友B(2023-09-12):
loadContext("<path>/aux_qrcui.cx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adContext("/aux_qrcui.cxt")试试

网友C:
错了把,写绝对路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错了把,写绝对路径试试。

对绝对路径,看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绝对路径,看图片

哦,看错了。 你也是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