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想问一下ERC的float问题

楼主(2022-05-30):
衬底浮空是啥意思呀,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你的NWEL 没有接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NWEL 没有接电位

我的NWELL是连着VDDa的然后我电路上的是接VDD的,我在LVS这里设置了这个不是意味着他们两个连一起了吗

网友A:
不是,这里设置的是虚拟连接,连接的是同一个名字,不是说你把两个名字写在一起 lvs 就认为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里设置的是虚拟连接,连接的是同一个名字,不是说你把两个名字写在一起 lvs 就认为在一起了
...

那要是我这里的要通过就得把衬底那个VDDa也改成VDD连在一起才行是吗,如果原本衬底的VDDa是和VDD接不同的电位的话那有办法操作吗,是不是就得忽略这个错误了。

网友A:
你电路里管子的衬底接的是VDD的话,你就不能放在VDDa 的NWELL 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里管子的衬底接的是VDD的话,你就不能放在VDDa 的NWELL 里。

是衬底接VDDa然后,电路外边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里管子的衬底接的是VDD的话,你就不能放在VDDa 的NWELL 里。

那个VDDa的是数字模块的,其他模拟的电路是接VDD的。我听前端设计这个的人说是可以接不通电位的,我在想这样不会造成闩锁效应吗

网友:
VDDa和VDD只是一个lable,最后还是得看接出来接的哪个电位如果数字模块里面接得VDDa他退出来了一端接的VDD那就最后接VDD放在一个隔离环里,如果最后接出来接的不是接VDD,接的其他电位那就不能放在一个隔离环里得单独拿出来接那个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