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问题

楼主(2022-05-30):
如何改变掩膜板填充颜色

网友:
什么意思?doublepattern吗?

网友:
这个颜色 不是工艺库设定的吗?这个东西可以自己修改吗?

网友:
shift+鼠标左键,点Layers面板

网友A:
如果是double pattern的话,选择layer,q属性,选color再lock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double pattern的话,选择layer,q属性,选color再loc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