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unx alias的使用

楼主(2022-05-30):
我使用alias ‘/hmoe/../project;IC618'可以正常启动软件 但是terminal还是停留在根目录 没有自动跳转到项目路径;想请问一下大佬们能不能指点一下,或者分享一下其他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hmoe 前加下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hmoe 前加下cd

加不加cd 实践来看都可以,现在是感觉alias只能有一个输出,启动了软件那么terminal无法自动跳转到项目地址。刚接触liunx对这方面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方法可以既可以启动软件也可以让terminal自动跳转到输入的地址。

网友B:
我是这样做的  alias   123=‘cd /home/../project/项目/;virtuoso&' 以后打开terminal  输入123 便可打开项目,不知是你想要答案不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名字写错了 home   or hmo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做的  alias   123=‘cd /home/../project/项目/;virtuoso&' 以后打开terminal  输入123 便可打开 ...

打开项目可以实现 但是terminal位置还是在根目录下面 想实现既可以打开项目也可以让terminal跳转到项目启动路径下面。现在有一个办法是alias到一个文档 在文档里面cd 到项目路径 然后换行输入IC618 可以实现启动项目并且terminal跳转到项目路径。但是这样每个项目都要去写一个文档 虽然这个文档很简单 只有两行 但还是像简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名字写错了 home   or hmoe

alias可以正常使用 只是想增加一个功能 termical可以跳转到项目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alias可以正常使用 只是想增加一个功能 termical可以跳转到项目路径

4楼的方法可以跳到项目地址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项目可以实现 但是terminal位置还是在根目录下面 想实现既可以打开项目也可以让terminal跳转到项目启 ...

在根目录下找到.bashrc,  敲入alias命令即可  等号前可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根目录下找到.bashrc,  敲入alias命令即可  等号前可自定义

可能版本不一样吧 我这里不能跳转

网友D:
我想在任何项目路径下采用ic6代替‘virtuoso&’ (cshell) 我自己试了一下 alias ic6 ‘virtuoso&’ 并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在任何项目路径下采用ic6代替‘virtuoso&’ (cshell) 我自己试了一下 alias ic6 ‘virtuoso&’ 并不 ...

修改好以后要重新source一下。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的i项目配置 好像不能直接这样定义 我这边是alias IC~ 'source ~/.cshrc_IC618;virtuoso &'可以参考一下 每个公司的环境设置都不一样

网友(2023-08-04):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名字写错了 home   or hmoe

6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