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的后仿

楼主(2022-05-30):
sdf的反标设置如图,出现这样的错误,这是哪设置错了,uut12是afc_1_2_fsm_tb文件中的例化名

网友A:
give this a try -- afc_1_2_fsm_tb.uut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ve this a try -- afc_1_2_fsm_tb.uut12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问题

试一下去掉最前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