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噪声

楼主(2022-05-30):
在计算MOS管的噪声时,谱密度为

对于长沟道系数y取2/3,但是我用的管子是180nm的,用这个计算出来误差很大,有没有大佬知道对于180nm和65nm的管子,系数该取多少合适?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但Razavi第二版y都统一为1了。还有,除了热噪声和闪烁噪声,MOS管噪声还有欧姆区噪声,这个要单独考虑。

网友:
可以尝试通过仿真器件库的文件查询相关参数

网友:
亚微米尺寸的管子 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