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脚本问题

楼主(2022-05-30):
用了一个加粗S和D金属1的脚本,设置宽度为0.75.
但是一用,打出来宽度是0.7,而且只加粗S,不加粗D
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用的51,脚本代码如下

procedure(AddMosM1()
let((cv objs metal1 temp temp1 shapes x y ux uy xy row column transform M1_width)
M1_width = 0.75
cv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geGetSelSet()
foreach(obj objs
transform = nil
if(obj~>objType == "inst" then transform = list(obj~>transform));end if
if(obj~>objType == "mosaic" then
x = xCoord(obj~>xy)
y = yCoord(obj~>xy)
ux = obj~>uX
uy = obj~>uY
row = obj~>rows
column = obj~>columns
for(a 0 row-1
for(b 0 column-1
case(car(obj~>tileArray)
("R0" ||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R90" || "MY" xy = list(x-a*ux : y+b*uy))
("R0" ||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R0" || "MXR90" xy = list(x-a*ux : y-b*uy))
);end case
transform = append1(transform list(car(xy) car(obj~>tileArray) 1.0))
);end for
);enf for
);end if
shapes = obj~>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shape~>lpp) == "ME1" && cadr(shape~>lpp) == "drawing"
then
foreach(trans transform
metal1 = dbCopyFig(shape cv trans)
temp = leConvertPolygonToPath(metal1)
;;;;temp1 = leHiConvertShapeToPathSeg(temp)
temp~>width = M1_width
);foreach
);if
);foreach
);foreach
);let
);proc

网友A:
这个脚本是有问题的,有些参数要自己调,你这个脚本加而且是只能加单个MOS管的一端,论坛上这个帖子多,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本是有问题的,有些参数要自己调,你这个脚本加而且是只能加单个MOS管的一端,论坛上这个帖子多,再 ...

我同学在61用这个脚本,没问题
我怀疑是51版本太低的原因

网友B:
粗略地看了一下,temp1这行你注释掉了,这一行是把rectangle转到path的,而下一行的width这个属性也是path有的,你要不取消注释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地看了一下,temp1这行你注释掉了,这一行是把rectangle转到path的,而下一行的width这个属性也是path ...

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本是有问题的,有些参数要自己调,你这个脚本加而且是只能加单个MOS管的一端,论坛上这个帖子多,再 ...

我找了好几个了,都是这种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好几个了,都是这种效果...

下面一行要改成temp1->wid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一行要改成temp1->width

还是没变化。。。要不你把你的代码给我一下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变化。。。要不你把你的代码给我一下大佬

你的金属叫ME1吗,会不会错了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878287-1-1.html,这个帖子里的脚本和你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金属叫ME1吗,会不会错了

这个没错,和LSW窗口里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