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yglass做cdc检查报错

楼主(2022-05-30):
求大佬看看

网友:
是不是异步复位信号没做“异步复位、同步撤离”处理啊

楼主:
异步复位、同步撤离需要在时钟复位模块做吧,我这个做不了吧

网友:
99行有笔误,应该是pwm4_ff1,先改了再跑一下看看。

楼主:
这个我之前发现了,改过了,还是报这个错误

网友:
复位信号同步处理做了多次,一个信号同步不能再另外一个时钟域做多次同步动作,可能会有功能性问题(跟实际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之前发现了,改过了,还是报这个错误

sys_clk与sys_rstn是否有做约束?比如sdc中加入set_input_delay,或者sgdc中加入input。
如果不定义,可能导致工具误认为那些同步电路是用于复位同步的。
可以考虑约束后,再试试可能就没有这个错了。

楼主:
这是sgdc文件,大佬帮我看看约束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sgdc文件,大佬帮我看看约束有没有问题

类似的代码和约束,我这边跑不出来这类错误。
约束看起来也还好,试试如下修改。
修改(去除-async),reset -name sys_rstn -value 0
增加,input -name sys_rstn -clock sys_clk
相当于告诉工具,sys_rstn已经同步过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