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I高速运放芯片

楼主(2022-05-30):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研究ADI的一款运放,AD4899-1,是一款高速、低失真运放,1k负载下GBW为600M,HD2/HD3在10MHz下也很小(-90dBc以下)。
(1)请问大家有么有接触过类似的高速低失真设计呢?
(2)有没有关于这款芯片的相关电路呢?
(3)请问有没有相关ADI低失真运放的设计案例呢?

我很想学习他们是如何实现如此低的失真,我有看一些JSSC/TCASI上低失真运放的文章,但是往往计算复杂、实测效果不好。
我设置了一些信元悬赏,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谢谢大家!

楼主:
我贴一下这款芯片ADA4899-1的数据手册,我对于其中高线性度的设计十分感兴趣,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抱歉刚刚的附件需要信元,我重新发一下。

网友A:
首先这个运放基于一个互补的高速双极运放 工艺的参数最这个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运放基于一个互补的高速双极运放 工艺的参数最这个影响很大

请问这个互补的高速双极运放是什么结构呢?

网友:
你看概述部分“正是ADI公司专有的新一代XFCB工艺和创新电路设计,才造就了如此高性能的放大器。”
模拟大厂都是IDM不是没有道理的,用商用平台很难和他们比性能。

网友:
我是这样算的  不知道对不对
谐波取决于 器件本身的非线性和环路抑制
按照600M的GBW和10M的信号频率比,环路抑制只有35.5dB  也就是说器件本身的线性度需要达到54.5dB。
看起来是挺难的?

网友:
我有一个感悟: 要做线性度特别好  电源电压就要很高 原因是压制管子的二阶效应使其进入深度饱和
很遗憾现在的工艺,高速工艺都是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