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芯片的ESD

楼主(2022-05-30):
请教一下大家,没有bonding且不量产,只测试用的芯片,是不是ESD可以不考虑?或者说ESD的 要求 没有量产的高?可以具体说一说吗?

网友:
是的不量產不用太在意ESD ,有做就好,不要量測時打壞就好

网友:
可以不做,或者稍微做一点,比方说1kV这种尺寸的管子,你砍成1/5,面积和寄生影响小很多,也不是完全没保护,裸奔的话,测试时要特别小心,如果确实发生了ESD事件,测试结果会影响你的判断

楼主:
再顶一下,蹲大佬,顶顶顶

网友:
回答了 怎麼還不發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