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进行cmos工艺EM仿真失败,显示inconsistency in the substrate database

楼主(2022-05-30):
各位大佬,我在ADS中仿真65nm cmos工艺的电感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更换不同简化的衬底以及增加MESH都还是不行,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一下
--- ERROR ---------------------------------------------------------------------

An inconsistency in the substrate database has been detected during simulation.
Cause        : - extension of the substrate database using a later version
               - convergence issues during database creation
Solution     : Recreate the substrate database using an explicit Generate Substrate
               over the entire frequency range.

-------------------------------------------------------------------------------
The simulation results have been saved in dataset "Ld_v3_MomUW".

网友A:
错误的信息应该是之前计算的介质信息由于某种原因(比较更改了频率范围,更改了算法等)失效了,需要重新计算一下。

更重要的是错误信息上面的那个信息,S参数在某些频点上出现非物理特性。这个就会影响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信息应该是之前计算的介质信息由于某种原因(比较更改了频率范围,更改了算法等)失效了,需要重新计算 ...

1、感谢大佬,我近些天发现 这个错误主要来自于我对于版图端口的设置,我P1 P2端口负端设置为“衬底”。但是P3 却为 射频地M7,将他们都改成了M7后就不会报错了。不知道我这样的办法是否正确?2、我的那个警告应该是基于我衬底设置的问题,这点我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2023-09-09):
楼主你好,我也在做tsmc65nm的电感仿真,请问您知道这用ADS对电感版图进行电磁仿真的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