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中怎么表示一个连续赋值?大神们点进来看看

楼主(2022-05-30):
我想实现一个类似assign的赋值,为啥跑仿真的时候会显示为语法错误,在class中不能使用assign吗?验证环境中怎么表示assign这种赋值。

网友A:
连续赋值语句是硬件的描述,你写在class里面肯定回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赋值语句是硬件的描述,你写在class里面肯定回报错啊

那这种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如果想实时得到interface的数据,可以每个clock都采样。比如:
fork
forever begin
@(posedge clk)
   a =arb_if.sch_arb_req
end
join_none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应该怎么写呢

assign属于连续赋值,uvm实质是运行在过程语句中,用forever可以实现  4L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应该怎么写呢

写module  跟verilog一样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module  跟verilog一样写就行了

我是写的cla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写的class

class  是软件  直接 = 就行

网友:
你为什么要用连续赋值assign呢?用过程性赋值 = 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