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放大器

楼主(2022-05-30):
关于这个开关电容放大器,我用理想运放试着仿真了一个周期。输入共模是1.5V. 在采样结束时,vin是-60mv。结果放大完后,vout是120mv。我的电容是1:1的,vout也应该是-60mv,也不该比1.5还高吧。
而且无论我vin是正还是负,最后vout都不变。改变电容也没有用。 我思考了半天还是不能理解。
想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我是说可能,发生了时钟馈通,因为需要的是两相不交叠时钟其中一相比另一相窄,而不仅仅是两相之间有延迟?

网友B:
这是 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 什么软件

ltspice

网友C:
时序和非交叠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序和非交叠加了吗

我就是给每个clk加了点延时,让他们不在同一时间断开。c2的开关-输入开关-接1.5v的开关,这个顺序

楼主:
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我在想是不是开关选的不好。 尺寸都是2u/1u的管子

网友D:
可以试试在输入AC信号为0时(即输入DC=1.5V),看看输出是否有明显变化。如果有,则可能是开关电荷注入引起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在输入AC信号为0时(即输入DC=1.5V),看看输出是否有明显变化。如果有,则可能是开关电荷注入引起 ...

是的,只加DC时,输出也是变成1.6V。 我一开始用的单管,发现不理想,换成这种互补的还是这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是说可能,发生了时钟馈通,因为需要的是两相不交叠时钟其中一相比另一相窄,而不仅仅是两相之间有 ...

谢谢,我再调整试试看

楼主:
似乎找到原因了。 保持放大阶段,输出的确先跟随vin变化到1:1的值。 之后因为运放输入端之间有120nV的误差,运放的放大倍数又是1Meg。 导致不管输入为多少,输出最后都是1.62V.
这个只能用全差分结构来消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