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忙看看layout的这个报错

楼主(2022-05-30):
报错如图所示,是将MOS的源端与vdd连接

这是报错的MOS

楼主:
在检查未完成连线的时候发现有很多B端的未完成,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图中的蓝色框区域显示未完成连线

网友:
看起来像GF的工艺,pmos的衬底是N注入  NMOS是P注入   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