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在哪个view下长tree

楼主(2022-05-30):
大家好,请问时钟树综合是在哪个view下长tree?

网友A:
可以指定长tree的view。
默认是以设定view list中的第一个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指定长tree的view。
默认是以设定view list中的第一个view

好的谢谢,请问您在设计的时候一般指定哪个view呢?

网友B:
set_analysis_view -setup {sview1 sview2 ...} -hold {hview1 hview2 ...},第一个就是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analysis_view -setup {sview1 sview2 ...} -hold {hview1 hview2 ...},第一个就是默认的

好的谢谢,那么一般第一个写哪个view呢?tt ss ff?就是不明白长tree用哪个情况的view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et_analysis_view -setup {sview1 sview2 ...} -hold {hview1 hview2 ...},第一个就是默认的

前辈,想请教下,每个corner的delay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不用corner变差大,只基于一个coner来做tree,其他corner的skew怎么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么一般第一个写哪个view呢?tt ss ff?就是不明白长tree用哪个情况的view比较好 ...

我一般预估一个最差的corner,例如ssm40rcmax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想请教下,每个corner的delay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不用corner变差大,只基于一个coner来做tree,其他 ...

评估出一个能覆盖住的corner!,不行可以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评估出一个能覆盖住的corner!,不行可以多试几次

选择一个latency最长,skew最的的corner?

网友:
ss 先用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