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KILL语言,请问以下两种访问方式有怎样的不同?

楼主(2022-05-30):
I0~>master~>cellName == "INV_22"
IO~>cellName

网友A:
第一句, I0~>master~>cellName == "INV_22",是一个判断语句,判断I0 这个instance是不是调用了 INV_22, 返回的值是Boolean值 t 或者 nil

第二句,IO~>cellName 是一个获取属性的语句,得到I0 instance的属性 cellName的值,比如返回 "INV_22" 字符串.

div~>master~>cellName 是连续两次获取属性值的操作,首先从div 这个object开始,获取它的master,也就是它调用的cell,然后针对这个master,获取它的cellName属性。

由此可以看出Cadence的数据结构是如何组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 I0~>master~>cellName == "INV_22",是一个判断语句,判断I0 这个instance是不是调用了 INV_22,  ...

帖子写的有问题,表达错误;我想表达  :I0~>master~>cellName  可以访问
                                                                IO ~>cellName 也可以访问       ,但是这个master 有什么作用?  观察了之前  前辈 给我指点的  脚本
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  , 通过master  可以直接修改   一个CELL 或者 INSTANCE 的属性   ,比如坐标

网友A:
I0~>cellName仅仅告诉你这个instance的cell name是什么,并没有指针指向它所调用的cell.

I0~>master 就是数据库里面的一个object了,所有的属性都传递到这个instance这边来了。

从信息重复的角度,cell name的信息当然是重复了,你也可以忽略, 也可以方便的时候获取。

说到修改属性,要分清楚是修改instance的属性还是 cell master 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0~>cellName仅仅告诉你这个instance的cell name是什么,并没有指针指向它所调用的cell.

I0~>master 就是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2022-07-24):
引用 网友A:
I0~>cellName仅仅告诉你这个instance的cell name是什么,并没有指针指向它所调用的cell.

I0~>master 就是 ...

想请教一下在哪个maunal pdf里有关于attribute的分类说明呢,例如views,nets,lib,cells,cellname,这些属性的分支从属关系,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在哪个maunal pdf里有关于attribute的分类说明呢,例如views,nets,lib,cells,cellname,这些属 ...

cadence提供了API开发所需要的SKILL函数和 itk C函数,但是没有一个官方的文件解释Cadence数据库结构。

网友(2024-12-20):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