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owerplan 打rail出现open问题

楼主(2022-05-31):
求助:(急)      innovus在做power plan的时候,利用最高两层(M6 M5)打power stripe,tech file中M1层金属是横向的,M6层金属是纵向的。在打rail的时候出现了open的error,原因是的M5层是横向的,via无法从M6层打到M1层,那这样的话改怎么弄呢?能分开打的么?以下是我打的命令及报的error:

网友A:
比如M5 VSS盖住了M1 VSS,但同时也盖住了M1 VDD,这样M1 VDD是没有办法连到M6 VDD上的。两种解决办法: 1. 可以用M4代替M6作为纵向的stripe,2. M5宽度减小到比两倍的std cell高度要小,使得M5 VSS只盖住M1 VSS, M5 VDD只盖住M1 VDD,这个要计算好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M5 VSS盖住了M1 VSS,但同时也盖住了M1 VDD,这样M1 VDD是没有办法连到M6 VDD上的。两种解决办法: 1.  ...

嗯嗯,前辈,我尝试了从M5打到M2的follow pin好像也不行,可能是您说的M5的宽度设置的太宽了;另一种尝试方法是只用了M6打电源,直接M6到M1打via,虽然没什么问题日能够接着跑,但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那个用M4打stripe的方法,那这样子M6层就是不用了,只用M4、M5层做电源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