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的ahb_vip使用时,ahb_tr随机时报A valid configuration is not available

楼主(2022-05-31):
S家的ahb_vip使用时,在ahb_tr随机过程中,
ahb_tr.randomize with{ahb_tr.xact_type     == svt_ahb_transaction::WRITE;
                      ahb_tr.burst_type == SINGLE;
                      ahb_tr.burst_size == svt_ahb_transaction::BURST_SIZE_32BIT;
                      ahb_tr.addr       == 4;
                      ahb_tr.data[0]    == 'hffff;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报了以下错误:
UVM_FATAL @ 0: reporter [pre_randomize] A valid configuration is not available. One must either be set on the svt_ahb_master_transaction instance, or one should be available through the m_sequencer property.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你randomize之前new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andomize之前new了吗?

new过了。

网友B:
参照example的例子,是不是上面少了什么p_sequencer.get_cfg(xxx), cast(cfg, xxx)那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example的例子,是不是上面少了什么p_sequencer.get_cfg(xxx), cast(cfg, xxx)那几句 ...

好的,谢谢。原来没有时钟,想看一下随机结果。

网友(2024-03-22):
cfg is not valid ,all attributes of the svt_lin_agent_configuration object must be valid不知道这个和你那个问题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