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 后仿真跑tran报错

楼主(2022-05-31):
求助各位,,netlist跑tran后仿真报这个错是啥原因。。跑dc没问题,,都是把提的pex文件include进来

网友:
Please examine your parameter setup in "all levels"

网友:
你从你的ADE -> Simulation -> Netlist -> Display弹出的文本中 查找"paramSet1", 看看它是否作为参数变量, 一般都会出现在该文本的开头以及中间某处. 反正debug的中心点就是找到这个"paramSet1"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