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版图中如何显示器件的名称,即原理图中的instance name

楼主(2022-05-31):
layout xl版图中如何显示器件的名称,即原理图中的instance name

网友:
E键, display options。   show Name Of 后面改为 instance

楼主:
改完了,可是版图中不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完了,可是版图中不显示

Ctrl+F

网友A:
自动打Lable就可以了啊

网友(2022-10-17):
引用 网友A:
自动打Lable就可以了啊

自动打怎么实现一下子全部打完呢,我试了只能一个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