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匹配器件上走金属线问题讨论

楼主(2022-05-31):
画了很多版图,越画越困惑。 有些问题希望各位大牛能指导一下,大佬们多多讨论,给出意见。   问题1:  匹配MOS管栅极上能不能走线,如果走线具体影响到什么? 影响又有多少?  如果不能走线,那填充的fill金属有没有影响?

问题2:电流镜匹配精度有没有定义,什么电流范围算需要高精度匹配? 50nA或者10nA?

问题3:匹配MOS管上走线,如果走M2,是否可以走? 更高层,是否可以走?  (疑惑点:在进行TOP层版图的时候,多数不会考虑底层是否是电流镜或者差分,顶层的电源线通常会比较宽,且有可能横跨电流镜或差分)

问题4:工艺制程对匹配的影响?  小工艺下(40nm以下),器件合并好一些还是分开好一些?   大工艺下(90nm、.13、.18等)又该怎么处理?

问题5:如果匹配MOS管上面不走线,那布线需要引出去接线,引出去的接线对匹配的影响? (引出去的话,线会比较长,且并行多条)  引出去的长线和器件上走线,哪个影响更大,有没有科学依据能解释这个问题?

希望各位大佬看到了贴子能多发言,一起讨论!拜谢!

网友A:
1.匹配MOS管上面要么均匀跨线要么都不压线,dummy fill手动均匀添加,同时添加DMEXCL防止自动铺dummy时添加上去了
2.具体匹配精度需要和电路沟通
3.同问题1,但你提到了顶层电源地走线,尽可能不要跨过匹配部分,顶层电源地可采用“蜘蛛网”
4.画过的小工艺都是合并的,同时四周dummy;大工艺,他们比较在乎面积,能合并的都合并了
5.重要的信号线,一般是拉出去单独走线了,遇到并行的拉开间距,一般是大于2倍线宽的距离
所有版图开始前都需要和电路沟通一遍,了解电路对版图的要求,毕竟如果是你的东西也不希望被人胡乱来一通。
以上为个人经验,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纠正,谢谢。

网友:
捞一下,插个眼

网友:
22届本科应届,小解一下

网友B:
1.模拟电路基本禁止mos栅极走线,数字的可以走,栅极走线会影响Vgs的输入,具体要看画出来的,去测

网友:
2.所有匹配都可以按照中心点对称来走,电流镜高精度匹配,跟电路商量

网友B:
3.能用底层金属尽量用底层

网友:
4.40nm下尽量合并,大工艺尽量拉开,噪声大

网友:
5.引线会影响电压电流,会产生寄生,如果工艺金属层次给的比较低,就只能才用引线的方法也没有办法

网友:
1.匹配的MOS管栅极上尽量别走线,如果要走的话那一定要对称;

网友:
好问题!!!但是很多问题没有那么绝对。 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工艺要求不同。各个模拟模块匹配度要求的高低也是各不一样。不确定就和电路讨论,性能,面积等也是一种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匹配MOS管上面要么均匀跨线要么都不压线,dummy fill手动均匀添加,同时添加DMEXCL防止自动铺dummy时添加 ...

怎么手动填充dummy呢?

网友:
1.可以走线,尽量不要走,走的话需要跨过这一部分所有匹配的管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手动填充dummy呢?

就这样均匀的    满足密度要求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均匀的    满足密度要求即可

有没有遇到过手动填充的dummy覆盖上dummy block layer后和周边的区域密度不足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遇到过手动填充的dummy覆盖上dummy block layer后和周边的区域密度不足情况
...

哈   经常遇到   主要是OD和PO的密度不足   只能手动补全满足密度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   经常遇到   主要是OD和PO的密度不足   只能手动补全满足密度即可

不足情况主要发生在block区域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足情况主要发生在block区域对吧

手动添加dummy主要是添加金属的   OD和PO还是自动铺开,会出现一些部分的密度不足   进去手动补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动添加dummy主要是添加金属的   OD和PO还是自动铺开,会出现一些部分的密度不足   进去手动补一下就好 ...

即是说在敏感需要对称的区域,填充的主要是金属dummy,od/po dummy还是自动填充,不足就手动补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即是说在敏感需要对称的区域,填充的主要是金属dummy,od/po dummy还是自动填充,不足就手动补一点
...

主要开始看电路对信号的敏感度要求    从OD/PO dummy手动均匀肯定是会更好的  比如图中的这一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开始看电路对信号的敏感度要求    从OD/PO dummy手动均匀肯定是会更好的  比如图中的这一组

...

手动填充的dummy形状就和自动填充一样吧,方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动填充的dummy形状就和自动填充一样吧,方形的

这个没有要求  方块大一点小一点都无所谓了    满足DRC就行  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组信号下均匀的铺开  使信号所处环境达到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要求  方块大一点小一点都无所谓了    满足DRC就行  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组信号下均匀的铺开  使信 ...

高速信号下方和上方区域有时候也需要覆盖dummyblock或者手动填充dummy吧,这是怎么处理的呢?
如果高速或者寄生敏感模块覆盖了dummyblock后发生density不足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速信号下方和上方区域有时候也需要覆盖dummyblock或者手动填充dummy吧,这是怎么处理的呢?
如果高速或 ...

高速信号上下不铺dummy    之前还处理过上下左右屏蔽的       至于密度不过  手动补在其他地方就行了    高速我画的比较少   没有更多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信号下方和上方区域有时候也需要覆盖dummyblock或者手动填充dummy吧,这是怎么处理的呢?
如果高速或 ...

之前高速部分的density问题,很多就为了不影响性能直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模拟电路基本禁止mos栅极走线,数字的可以走,栅极走线会影响Vgs的输入,具体要看画出来的,去测 ...

这个明白,之前的公司要求电流镜和差分对上直接对称走线,好处是金属线变短,面积也小。  新公司要求避免走器件。 具体怎么好一点,没有明确的答案,包括影响Vgs,能影响多少呢,   是否可以在面积和Vgs上做出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能用底层金属尽量用底层

这点也有个问题。 底层的线(M2)对栅极影响更大,不管是寄生问题还是金属线的应力问题,感觉高层(M3)会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   经常遇到   主要是OD和PO的密度不足   只能手动补全满足密度即可

之前做高速芯片也是总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高速部分的density问题,很多就为了不影响性能直接忽略了。

你们是哪个工艺节点可忽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哪个工艺节点可忽略呢

GF .18

网友:
大制程局部可以忽略

网友(2022-09-13):
匹配的要么不走线。走线就要对称全都走线,保证工作环境一致

网友:
顶一下等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