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版图,CMOS合并,是合并S极还是D极?NMOS和PMOS有区别吗?

楼主(2022-05-31):
IC版图,CMOS合并,是合并S极还是D极?NMOS和PMOS有区别吗?

网友:
S/D对称的

网友:
看情况,一般把S级放在外侧,因为像电流镜,基本都是S级共电源或者共地,合并D端 ,这样S端可以和其他MOS 继续共S端。要是是差分对,那就把差分对共的那端放在外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