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家,图中三极管Q1基极连接基准电压Vref,这里的OP1运放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2022-05-31):
求助大家,图中三极管Q1基极连接基准电压Vref,这里的OP1运放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呢?大家有相似的文献推荐吗?

基准

基准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应该是用在基准里面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vref 加上OP1 就可以将Q1的B C的电压都确定了 都等于Vref。稳定Q1的静态工作点。Q2用来保证M1和M2保持相同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通过Vref来控制Q2的电流。OP1是消除Q1的温飘。OP2是强制M1M2电压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通过Vref来控制Q2的电流。OP1是消除Q1的温飘。OP2是强制M1M2电压相等 ...

能够消除温漂原因是OP1让让Q1的基极-集电极连在一起了么?与直接用导线连在一起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消除温漂原因是OP1让让Q1的基极-集电极连在一起了么?与直接用导线连在一起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
...

用运放,可以电位相等,但是没有电流流过。用导线M1和M2不就不平衡了吗。消除温漂的原因是用运放来稳定了各个分离管子的静态工作点,运放会通过调节其输出来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