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电源芯片选择ldmos耐压值的问题

楼主(2022-05-31):
现在想做一个工作输入范围最大值是5.5v的,绝对最大限制是6v,可以选标称5v的ldmos做上下管吗(bv的典型值是11v,最小值是9v)?  以前选择的话会留一些裕量,比如工作范围12v,绝对最大限制14v,我们会选18v(当然也只有12v,18v,24v可选)。因为担心输入为5.5v的时候开关switching时候的ringing会冲到7,8v,选5v的ldmos没那么robust。再往上只有8v的dmos了,当然更安全,但是单位面积电阻比5v的大了一倍还多点,感觉有些划不来,谢谢!

网友:
如果频率不是特高,应用场景没那么恶劣,且时间较短,那么总共超压时间加一起也就较短,是不是也可以用5VMOS?

楼主:
你是指普通5v nmos吗,相同rdson,5v ldmos面积上还是要小一点的

网友(2024-03-14):
最近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